楼主(2012-11-19):
如题,我用一个松下MSD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和一台工控机的ACC2410板I/O口连接,当我只用伺服驱动器的PUSL+、PUSL-、SIGN+、SIGN-、ALM、COIN、READY、对应接工控机I/O的相应接口,SEV-ON直接接GND的时候,电机可以驱动。但是当我把编码器的线接上去时,再试机,电机不动了。后来我直接重新接线,首先接PUSL+、PUSL-、SIGN+、SIGN-、SEV-ON接到对应的工控机上面的端口,这时奇怪的 事情出现了,当我点动电机,有时候只动一下,再点时就不动了。然后把插头拆除重新插,有时驱动器又能连续驱动电机,刚开始以为通信好了,然后我就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线接到ACC2410的插头上去时,再试机又不行了。检查了好多遍,而且又重新焊了N遍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我觉得接线没有问题,因为我另一条线是没有这种问题出现的,而且这两条线的接法都是一样的都是我自己焊的。等着救命啊,明天就要汇报工作了。在线求助啊。有两个驱动器,用这条有问题的线接两个驱动器都不行,用另一条线接,两个驱动器都能驱动。而且驱动器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面的参数 有没设置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有没有进行设置呢
没设置,两个驱动器的参数是一样的。就是有条线不正常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程序有不有动过?有没有多次使用PLSY,PLSR ,DRVI,DRVA,?如果不是检查程序伺服驱动器上面的参数 问题,。
不是PLC的程序,是工控机的。程序是对的,因为我可以用同一个程序控制另一条线下的驱动器。

楼主:
怎么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C:
那你用万用表好好测下你那有条线,看有问题没?
测了,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