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MMC卡(6ES7 953-8LJ20-0AA0)CPU模块自检通不过,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20):
S7 300 MMC卡(6ES7 953-8LJ20-0AA0)CPU模块自检通不过,怎么解决?
CPU模块自检通不过,STOP亮一直慢闪,卡用市面上读卡器可以识别出来,卡也没有格式化,或者万一格式化后还能修复吗?

网友A:
可以用PLC格式化的。

网友B:
先用软件备份个镜像后在PLC上面格式化下试试!软件在附件里面一个读的一个写的不要弄错。用普通的读卡器就能备份,注意千万不要用windos给格式化了。

网友C:
这个现象1是内存卡里的文件跟主机组态不对造成的,2是你的主机不能用这个型号的卡,要是1故障可以用CPU对其复位,2的话就只能换卡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C:
楼上的只有软件没有镜像文件,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故障1是用CPU对卡格式化,2是换卡,3是对该卡镜像还原就是用楼上的软件。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D:
可以用这个软件把普通卡搞成MMC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