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S7-200软件通讯

楼主(2012-11-20):
最近不小心插错了USB孔,导致软件通讯崩溃了,之后通讯老是不同,通讯界面如图所示,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线是USB还是串口的,如果是USB的好像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B:
首先检查你用的是什么电缆和200通信,如果是那种山寨的大约60元左右的,你应该点击,设置PG/PC接口,然后在访问路径选项卡中,选择PC-PPI协议,

网友C:
不是MPI协议

网友D:
点击设置PG/PC接口,在访问路径选项卡中,选择PC-PPI,在PC-PPI属性中设置正确参数.

网友E:
应该是PPI协议,而不是MPI协议。
S7-200软件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