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请教大师们?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1-20):
PWM(脉冲宽度调制)脉冲可按指定占空比输出。占空比是指在一个脉冲周期内脉冲的ON 时间与OFF
时间的比率。使用PWM 指令从内置输出中产生PWM 脉冲。在脉冲输出期间可以变更占空比。
通过PWM 输出根据时间比例来控制温度。
控制照明。
请问,PWM在plc编程时什么时候用到?除了控制温度以外,plc编程时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用?
占空比改变了之后对输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整)]
是用来控制脉冲,不是用来控制温度的。

网友B:
pwm是白点就是模拟量输出,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改变其有效值。
PWM请教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