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想用触摸屏代替七段数码管显示,程序该用到哪些指令。。。。。。。。

网友A:
没明白……
按理讲数码管的显示都会做,触摸屏更不在话下。
触摸屏警告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网友B:
七段數碼將數字交由Y顯示  SEG D0 K2Y0   -->將D0值帶入Y0~Y7 七段顯示

觸摸屏值接由 PLC 讀取數字位址 如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