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求GT3安全等级设置说明书!
现有一触摸屏,原有密码锁定功能,但是一锁定就是所有画面。现在我想只锁定一个画面,有没有办法?求高手。。。。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GT designer共15级报警,将锁定画面保护等级(画面跳转按钮保护等级)设定为某一等级并设定好密码。
  • 下载积分:+5(gm8100) 感谢!
    工控人

网友B:
    GT designer共15级报警,将锁定画面保护等级(画面跳转按钮保护等级)设定为某一等级并设定好密码。

网友C:
    楼上正解 把不需要锁的安全等级调到最低

楼主:
    谢谢 大大 问题解决了! 要用到扩展功能中的 输入和显示安全等级!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