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我们厂一台用了7年的压铸机突然出现故障,压铸机所有的控制都是通过2N-80MR的三菱PLC和940触摸屏。PLC和触摸屏都是用了7年的并且7年间从没出现任何问题。经过检测发现PLC的内部寄存器从D200开始以后的所有寄存器都存入不了数据,D200以前的寄存器没有问题。换了PLC电池故障还是如此。换了新PLC后设备正常了。但是拆下的PLC从新输入数据后又正常,再按到设备上又是这种故障。 ,三菱技术支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是老化了吧

网友B:
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PLC软故障吗?

是不是要象手机一样的刷下系统?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C:
我也遇过。基本相同。

楼主:
清内存,从新下载程序,换电池,换通讯电缆,换触摸屏 该换的都换新的试了都没有用。

网友D:
神马问题呢?

网友E:
感觉是老化问题,从新灌下程序,以及通信电缆换个新的!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F:
不会是PLC内数据存储器元件老化了吧?!

网友G: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12-11-20 12:45发表的 三菱FX2N-80MR的怪现象。 :
我们厂一台用了7年的压铸机突然出现故障,压铸机所有的控制都是通过2N-80MR的三菱PLC和940触摸屏。PLC和触摸屏都是用了7年的并且7年间从没出现任何问题。经过检测发现PLC的内部寄存器从D200开始以后的所有寄存器都存入不了数据,D200以前的寄存器没有问题。换了PLC电池故障还是如此。换了新PLC后设备正常了。但是拆下的PLC从新输入数据后又正常,再按到设备上又是这种故障。 ,三菱技术支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都说了用了7年了,那还不清楚吗,就是传说中的“七年之痒”呗。

网友H:
我认为你有必要和生产此设备的厂家联系下;是否用了年月日控制,才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你有必要和生产此设备的厂家联系下;是否用了年月日控制,才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都侠客了。能看不出程序有时间控制?

网友J:
莫非这是地球灭亡要来临了?这就先兆吗?
为什么日本人要比我们先知道啊?我们国产的产品都没有收到这种信号啊?
建议楼主把此等不祥之物拿去给得到高僧给开一下光!
    以上建议不代表本人观点,跟本人无关,跟本站在所有兄弟姐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