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恒张力电机

楼主(2012-11-20):
一台设备的放料结构用到一张力电机来绷紧料带,料带是成卷的,固定到张力电机的轴上,普通的张力电机在不更改电机张力大小的情况下肯定料带越少张力越大,现想寻找一种张力电机无论料带多少都能保持固定的张力绷紧料带.
有用过这种张力电机的请帮下忙,谢了!!
QQ:569456723

网友A:
使用力矩电机
不断向前

网友B:
用带反馈的磁粉张力控制器吧。

网友C:
传感器检测料得张力,反馈回0-10V的模拟量信号给磁粉离合器,离合器控制料辊放料得速度,有现成的张力控制器买,要求不高也可用机械的方式
锁螺丝机

楼主:
找到了,原来有种张力控制器可以将料带的厚度和半径输进去,电机上有一转感器检测电机转的圈数,这样以来控制器就可以自动的算出电机轴输出力矩的大小,并随料带的减少而自动地减小输出力大小,这样以来料带的张力就可以保持恒定的
分享一下:
http://www.qwjd.com/zkd.htm
还没有使用过不知效果怎样!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