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设计200s和2000s定时器各一个,若需断电保护,设计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11-20):
设计200s和2000s定时器各一个,若需断电保护,设计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急急急谢谢
虚心求教

网友A:
断电保护?是不是就是断电保持当前时间啊?如果是的话就把当前时间传送到断电保持型寄存器内,等一上电在送给定时器得当前值就可以了啊。
上班=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