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PLC要与电脑通迅要PLC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2-11-20):
请问FX3UPLC要与电脑通迅要PLC要怎么设置啊今天测试一台PLC与电脑通迅就是不成功。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什么品牌什么信号?

网友B:
插上线以后。检测PLC端口

网友C:
什么牌子的PLC,型号

网友D:
啥牌子的PLC啊

网友E:
人家明明都写了FX3U还再问啥牌子啊!那不就三菱的吗!(开玩笑!)
先看电脑端口号,COM?
在看电脑通讯驱动程序与没有装.
通讯确定OK,PLC上电通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