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楼主(2012-11-20):
各位前辈、PLC里面的寄存器是是么意思

网友A:
寄存器 寄存保存数据的意思

网友B:
存数值用的。

网友C:
寄存器就是用来暂存指令、数据和位址.,有点像你电脑的内存。

网友D:
比如三菱PLC,D100 就是一个寄存器MOV K100 D100,的意思就是把100这个数据放在D100这个寄存器里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