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横切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1-20):
求助横切机的工作原理,若有程序那就太好啦。
另,切刀轴电机是直流电机调速或是变频调速或是伺服电机调速有啥区别啊。
请问大家用那种电机调速比较容易控制,方便可靠啊。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的话伺服电机最好(调速定位很优秀)、变频器最佳(性价比合适)、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除外)调速最差;直流电机调速是靠控制电压、电流、PWM占空比来实现的,变频器是控制其电源频率来调速,伺服电机是靠输入脉冲量来定位,其频率来调速;伺服比较可靠,如果不考虑体积的话啊建议用步进电机(主要是因为步进电机的力矩不是很大,当然不考虑体积的话可以用大点的步进电机)。

楼主:
求助滚刀横切机的原理,即是如何计算长度来控制滚刀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