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各位达人
  最近,遇到个关于急停按钮的问题。
  公司买了台新部件,有个急停接口,用一个根短线短接了。能正常使用。
  现在有一个设备  已经在三菱plc上   x1和com 接了一个急停按钮   我想用这个急停按钮 同时也作用在新部件上。

于是 直接把新部件上的短接线拔掉,直接拉2跟线 接在了 plc的   x1和com 上。 结果是 能实现按下急停,2个设备同时处于急停状态。

但我 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能实现啊??

如图·

我在想 plc的x1和com 为什么没有通过 新部件构成回路,这样在按下急停按钮后,plc内部依然通过外部红线构成回路,程序中的x1依然得电中。

我想 问题的关键 就是 我没弄清 新部件的急停接口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构。

请高手  帮帮忙 解答下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

网友B:
急停开关上不是有两组触点吗?你可以自己把两组触点换成常闭的,分别独立控制两台机器啊,干嘛要用一组出点控制两部设备啊,那样的话啊很容易造成线路故障的。
我就是 觉得虽然实现了动作,总感觉有隐患。又说不出为什么。

急停按钮 不就是个常闭按钮嘛?
有2个触点嘛? 都是常闭的嘛?
如果是的话,那就好办了。 这样2个触点构成的急停回路 完全没有关联,独立并且同时动作了

网友C:
正常现象二台设备均是下拉控制.但不建议这样使用,可能会导致PLC损坏,理由是不同的电源回路可能会串联倍压造成隐患
你好,我也怀疑这样会损害plc,
还有 什么叫下拉控制啊?
我的理解是,新部件的急停串在新部件内部的电源里。
而老设备 因为三菱plc输入 内部有电源 所以急停也是串在电源中。
这样就造成 你说的 不同电源回路倍压  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网友D:
这样的接法太不安全,楼主应该在急停按钮上加装一只常闭按钮来控制新设备才对。
对的,按理是应该2台设备分别有各自的急停按钮,但我想实现的是用用一个急停按钮就实现2台同时停下。 因为我把2个设备配合完成一个动作,需要都停止。
有什么好的方法嘛

网友E:
  我想是这样
  1.第一你的外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急停已经是成系统的,它本身是有效的,可用的,这个可以确定.而且通过你说是短接一根线可以使用,说明它用的是常开接点.
    2.你拉了两根线直接接到现在PLC X1点上后,等于两个急停按钮并联(你原来的急停接X1接点应该用的也是常开接点).等于你按下两个中的任意一个急停按钮,等同于两台设备同时按下急停.
    这样明白吗.
你好,谢谢你的详细分析。对的,关于我这样接线 能实现设备都停止确实是这样。
我的疑惑是:一般常开点的急停就是  闭合后串在电源回路中。拍下急停,回路断路,实现停止。
如果是这样,那新部件的电源回路 按我的接法,是不是也就等同直接 并联在了 三菱plc的 com和x1上了, 这样会不会对 三菱plc 输入端的 内部电源有影响?  长时间如此 会损坏plc嘛?
  • 下载积分:+3(许可) 好贴

网友F:
    看不懂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G:
    你都说了 那个事急停接口了 那么 它要么是接点开路,机器停机;要么就是接点闭合,机器停机。那你又把接点接在PL C的输入接点X0和COM点上,并且还并了一个急停按钮开关。。。那么急停按钮的通断,就决定了你机器的开启与停机呀!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个疑问。所谓急停,是不是起作用的时候 是断掉了电源回路。 那就是说,急停一般都是串联在电源回路中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别想的太复杂,急停就是这么简单!
    嘿嘿,因为是新手,怕出故障所以想多问问。
    我就是担心这样做 ,以后对设备产生故障隐患。
    因为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做不妥,但却又能实现自己的当初的设想。   觉得很疑惑

网友I:
    五楼说的很清楚,你画的图不对,主回路上画一个就可以了
    五楼的我理解了
    但是 我图哪画错了? 我的接线就是这样接的。 请指教下。
    本来 新部件的急停用短线短接了,按理如果新部件需要独立有个急停按钮,那我只要拔掉短接线,连上常闭的按钮就好。
    现在 我就是直接把这2根先 连到了 com和x1 上了

网友J:
    應該是要串連不是並連迴路
    串联? 2个设备如何串联急停?
    能详细说明下嘛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K:
    五楼说的很清楚,学习啦 !
    我也希望通过各位的解答 多学习点
    学习之中

网友L:
1、紧停按钮不可能用常开触点的,假如线断了,你的紧停还有作用吗?
2、原来要短接的紧停回路,说明用的是常闭触点,否则只要断开就可以了。
3、你的电路和实际的线路有差错。
嗯嗯 你说的对  急停是常闭点。
我的疑问还有就是, 我这样接线后,新部件的电源回路直接接在了 plc的com和x1上 会不会对plc造成隐患

网友M:
你先用的应急开关是动断触点与三菱PLCX0的触点一样。

网友J:
兩邊的控制都是常閉的迴路,接上去.動作當然OK囉~
我是想问 这样做 会不会对plc造成隐患。
新部件的回路电源直接就并在了plc上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N:
引用楼主fxm800810369于2012-11-20 20:15发表的 急停问题 :
各位达人
  最近,遇到个关于急停按钮的问题。
  公司买了台新部件,有个急停接口,用一个根短线短接了。能正常使用。
  现在有一个设备  已经在三菱plc上   x1和com 接了一个急停按钮   我想用这个急停按钮 同时也作用在新部件上。

整理了一下楼主提出的问题:
最近,遇到个关于急停按钮的问题。
公司买了台新部件,有个急停接口,用一个根短线短接了。能正常使用。
现在有一个设备,已经在三菱plc上的x1和com之间接了一个急停按钮。我想把那个新部件和现有的这个设备共用现有设备上面的这个急停按钮,同时也能够作用在新部件上。于是,直接把新部件上那个急停接口的短接线拔掉,直接拉2根导线接在了现有设备plc的x1和com接点上。结果是能够实现按下急停现有设备这个急停按钮时,现有设备和新部件设备同时处于急停状态。
但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能实现啊?我在想,现有设备配置的plc的x1和com为什么没有通过新部件构成回路,这样在按下急停按钮后,plc内部依然通过外部导线构成回路,程序中的x1依然得电中。
我想,问题的关键就是我没弄清新部件的急停接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构。
请参考下面的示意图:

新设备的1口和PLC的COM口、新设备的2口和PLC的X1口在各自“上电后”,均是“等电位”口。
楼主:您的“命”真好!冒蒙地接线却接对了…… 要是真的接反了……  汗!
兄弟,我就是这样意思。大家都说我表达有问题呢,你的图画的就是我的想法。
高手,你说的接反是什么意思。
所谓等电位,是不是新部件的1刚好和plc的com等电位(假设都是低电位)。然后新部件的2刚好和plc的x1等电位(假设都是高电位,按理,三菱plc x1应该就是高电位)

要是接反了,会怎么样。
怎么接才能实现的我动作,并且是合理规范安全的啊

谢谢赐教啊
  • 下载积分:+5(米阑) 很严重吗?最多急停起不 ..

网友O:
    想的太复杂了,急停都是NC触点。按下就是NC了。
    谢谢,我也知道急停就是常闭。
    我的疑问是   三菱plc输入是有内部电源的,这样接,外部新部件的电源回路会不会对 plc输入端 造成隐患。

网友P:
    把急停按钮改成两个常闭点就简单了。很多开关都可以改的
    有道理。我也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方法。
    当时  急停按钮里有2组常闭点嘛?我没拆过,  想问问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Q:
    常闭串联的。亲。
    亲,能解释的详细点嘛
    最好有具体接线的图

网友P:
引用 网友P:
    把急停按钮改成两个常闭点就简单了。很多开关都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从别的开关上拆一个常闭点过来

网友R:
    如果楼主不想多拉两根线。不如加装一个中间继电器,这样要多少路开关触点都够用哦,还不怕电源串路问题。

网友J:
    N對接是沒關係的
    假如不是新部件的N接在了plc的com,而且新部件的L 接在了plc的com  是不是 这样就容易出事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J:
    共點只要能N對N,  P24不能跟P24.
    什么叫plc对plc
    有点晕了

    可以再交流清楚点嘛

    我现在担心的是 新部件的电源回路 叠加在了plc输入的电源回路中,是不是这样个情况。

    假如新部件急停的n端刚好接到了plc的com端。而L端刚好接到plc的x1端 是不是就没事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现在有太多的设备,包括大型设备.有很多急停是用常开接点的.包括进口设备.大家不妨留心去看下.已不再是传统的急停必用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