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出编码器接好方向反了,怎么改接线?

楼主(2012-11-20):
现有接线A+, A-,B+,B-,方向正好反了,如何调换接线,将方向反过来?

网友A:
只要把其中一组调过来接即可,例如:把A+,A-换成A-,A+接法

网友B:
把A+ A- 这相和B+ B- 对换

网友C:
有没有试过啊,求解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D:
两组对换

网友E:
不懂,在学这方面知识

网友F:
如果方向反了,两组对调就可以了。
AB相差分编码器,方向输出;如果A相超前B相,正方向;B相超前A相,反方向。

网友G:
一楼的,不要误导人家,是编码器不是步进电机你要是A+ A-对PLC高速计数器是不能计数的

网友H:
A+换B+ A-换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