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触摸屏samkoon-sa-4.3a与电脑编程下载线怎么做

楼主(2012-11-20):
我把触摸屏SAmkoon-sa-4.3a软件的程序在电脑编好了,但就是传送不到触摸屏里,通讯线怎么做,怎么连接和设定。请高手指教,QQ738957637感激不尽

网友A:
显控的,找根USB的打印机线就行了。

网友B:
USB的口打印机的方形数据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