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plc通讯干扰

楼主(2012-11-20):
现在我遇到相当头痛的问题,希望高手,或者解决过这种问题的同志帮我支个招。
abb变频器和欧姆龙cp1e的485通讯干扰,abb变频器和台达dvp32es的485通讯干扰,ab变频器和欧姆龙cp1e的485通讯干扰。具体现象就是欧姆龙cp1e的通讯指示灯不是正常的闪烁(有的不带负载,能正常通讯,带上负载通讯指示灯偶尔出现中断,plc寄存器的数据不正常,但变频器数据是正常的。有的就更严重了,把负载断路器拔掉,运行变频器也出现通讯是有时无现象)

网友A:
是不是安装距离太近?变频器接地了吗??实在不行考虑变频器单独安装。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注意电机线的排布.电机大电流是对通讯干扰主要原因,其次是通讯线屏蔽有没作好,接地了吗?

网友C:
cp1e的plcgip s

网友D:
试一下磁环可以抗干扰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E:
以上多是可以使用的办法

网友F:
设备应单独打接地并且接地电阻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