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这是光电接过来的小板,接有24v电源,控制微型继电器来控制电机。不明白光电信号如何弄成触点信号,有谁能解释下吗?实际上负载部分接了一个微型继制欧电器,控制欧姆龙的24V继电器,从而控制电机。这个光电不是对射的,只有反射。

网友A:
用光电的通断控制继电器线圈啊,在使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电机吧。
上班=上坟

网友B:
光电开关拿到信号后,信号线会与继电器线圈的串联起来形成回路,导通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开导通电机的回路。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就是这样的饿

网友D:
光电接在继电器线圈上,电机接在继电器常开点上!

网友E:
光电一个接24V,一个接零线,还有一个信号线,光电开关一有感应到,零线和信号线会导通,接1个24继电器,220V电机线零线接在继电器接点上,低电压带就可以做控制回路了

网友F:
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机

网友G:
说明一下板子上的器件,我看到整流桥,电容,一个继电器还有一个电阻,你说明一下光电的型号和光电进线的颜色,说不定我可以画个类似的图让你参考一下。

网友H:
嘿,这个问题好简单,看来楼主还要学习多点电工知识

网友I:
引用楼主gali1120107于2012-11-20 22:50发表的 一个欧姆龙光电如何控制220v电机? :
这这是光电接过来的小板,接有24v电源,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电机。不明白光电信号如何弄成触点信号,有谁能解释下吗?

不明白光电信号如何弄成触点信号;;这个原理我认为目前你没有必要去搞清楚;你只要看看;通过外面的物体切割光电光线后;这个24v的继电器是否工作;如果工作;那么通过这个继电器再去驱动220电动机;

网友J:
我们搞电气设计的和维修工作的,我认为只要把你用的东西结构搞清楚了,厂家想的问题我们不必去想。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