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不小心将西门子内存卡在电脑上给格式化了,不能用了,听说可以修复的,希望知道的大侠给点建议什么的
谢谢先

网友A:
从工控技术网下载的http://www.eleok.com/download/36346.html
西门子S7-300/400 MMC储存卡修复工具
西门子S7 MMC储存卡格式化恢复工具。
可以修复64K、128K、512K的西门子储存卡

不会用,自己研究吧。

西门子S7300400 MMC储存卡修复工具mmc.rar (521 K) 下载次数:1487

网友B:
下了以后看看能不能用到,谢

网友C:
谢谢分享!!!!!!!!QQ 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工控技术网下载的http://www.eleok.com/download/36346.html
西门子S7-300/400 MMC储存卡修复工具
西门子S7 MMC储存卡格式化恢复工具。
可以修复64K、128K、512K的西门子储存卡

谢谢,我现在都不敢轻易弄了,
在此也给大家说下,因为起先没找到合适的镜像文件,就用了一个新卡,读了下里面的文件,然后新卡也废了,
所以,一般别轻易把内存卡放电脑上

楼主:
写卡的时候,写到最后的时候,都快完成了,去突然蹦出个错误。写了两次了,都不行。

网友D:
下了以后看看能不能用到

网友E:
运行S7ImgWR v0.9,选取MMC所在的盘符。点pick  file载入与你的MMC相同型号的S7img镜像文件,点stait写入镜象即可修复。 S7ImgWR v0.9.rar (269 K) 下载次数:477

网友F(2013-01-05):
先顶再下了,谢谢楼主!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G:
下好了,改天试试看!
西门子数控及工控设备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
www.0731deyu.com

网友H(2013-10-08):
很有用,收藏起

网友I:
卡坏了 很难弄啊 最好用西门子的专用读卡器, 网上提供的格式软件 我是没有成功过,老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