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有注释显示,声明显示,注解显示,后两个显示是意思?

楼主(2012-11-21):
如题,能不能对一段程序加注解,反复做练习,只明白最前面的一个显示的意思

网友A:
和GX Developer一样 不过请问一下GX WORKS2怎么装啊 我装不了

网友B:
引用楼主ch631109于2012-11-21 06:41发表的 GX WORKS2有注释显示,声明显示,注解显示,后两个显示是意思? :
对一段程序加注解
请用“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