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R问题

楼主(2012-11-21):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我给如题PLC写入程序都正常,可是在使用时候输出点就是没有指示,也不动作。怀疑程序没有写入,之后又读取,读取后程序也完整。
程序写入没有问题。难道是程序有问题?于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启停程序,在监视模式下,启动按钮按下,提示闭合,可是奇怪的事情来了,闭合的线路 Y线圈不动作。、
真心不知道原因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只有一个Y0没有输出吗.插插看是不是有写什么禁止输出的指令.!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网友B:
都是英雄了这还不能解决?要么PLC输出点坏了,要么外围线接的不对

网友C:
是不是电路板烧了,所有的Y都没有输出吗?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网友D:
PLC的RUN开关闭合了吗?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网友E:
1n编程口处有没有一个小开关,在stop状态?要么是硬件坏了。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网友F:
通过编程软件向PLC发出运行命令。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网友G:
我也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检查PLC RUN指示灯有没有亮?编程软件设置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网友H:
三菱的PLC 有很多问题是我们解释不了的,包括三菱的技术支持也解释不了的, 有时你会遇到一些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比如改输出了,PLC缺没有输出,程序里面监控明明没有输出,然而PLC缺输出了,有时候你断下点,这样的问题又没有了,有些时候是PLC的CPU有问题,
下载积分:+5(祥林嫂) 感谢!

楼主:
PLC本身的问题~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没问题了
新买的居然~~~~~~~~~哎

网友I:
换个PLC试试,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或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J:
测量下输出接点有没信号输出,或者程序写错了

网友K:
楼主应该也是老工控了,估计不是简单问题。我估计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买到山寨货了吧。

网友L:
山寨货惹的祸,累死人,FX1N早停产了,用FX3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