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以前不是,现在上传程序就是这样的了,就增加了几十步程序。奇怪的是没显示的那部分程序所控制的现场设备运行是正常的,用手编也可以查看的到。
PLC是40点的。

网友A:
你用手编看看,然后手编上的显示代码抄上来我看看。

网友B:
用手编,输入错误程序后,只要不是致命错误,PLC还会继续执行的。用电脑上载后,错误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C:
是不是电脑的端口用错了。

楼主:
描述:9月20号
描述:11月19号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编看看,然后手编上的显示代码抄上来我看看。

感谢版主帮忙。
出错的地方是不断变化的,加了几步程序以后错误的地方就上移了。第一个图是9月20号的,第二个图是11月19号的。
手编抄下的开始出错的程序:
LD       22600
LD       HR0415
OR      01203
OR      22601
KEEP    HR0801
。。。。
我把出错的程序全部补齐,编译一下,是0错误0警告。我觉得得换内存大点的PLC了。
还有就是我电脑前段时间重装了系统,又把9.1更新到9.3,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你抄出的代码编译出以下:

从你的截图看:你的程序第76条849步只有一LD 226.00就没有后序的程序。手编也有查错功能,你没好好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