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请问下面这张图片里的三相AC220或单相AC220V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三相380V是驱动回路电源,单相380V是控制回路电源。

网友B:
小功率的伺服用220v电源,这里就连接220V。

网友C:
据我所知吧,三相220,是要经过三相变压器由380降压成三相220,然后分别接RST,单项220,就是一根火线一本零线直接接R T,上述都是AC

网友D:
我认为:有二种伺服驱动器,一种是三相220v,另种是单相220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吧,三相220,是要经过三相变压器由380降压成三相220,然后分别接RST,单项220,就是一根火线一本零线直接接R T,上述都是AC

三楼是对的

网友F:
接受两种电源供给方式,线路就是接RST或RS,AC220V电源

网友G:
你可参考三菱伺服说明书,小功率伺服可以接单相220V,接R S相 T不接

网友H:
如果用单相220V时T不要接。用三相220V时三根都接,控制电源都是220V,单可以直接用照明电源220V,三相要先降压220V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有说接RS也有说的接RT的,还有很大的路径区别吗?

楼主:
谢谢给位大侠解惑

网友I:
引用楼主yinyue123于2012-11-21 10:37发表的 伺服驱动器问题请教 :
请问下面这张图片里的三相AC220或单相AC220V是什么意思啊

R,S,T是驱动电源回路(不管接单相还是三相),下面两根线是给驱动器自身提供的电源。

网友J:
我用的是松下伺服器,也是三相220V的,接法与3楼所说的一样

网友K:
伺服器电源有三相220V和单相220V意思是说接三相220V电源也可以接单相220V

网友L:
日企的设备从日本进关来的,很多电机都是3相200V的,所以设备接线3相200V,用变压器输出3相220V照样用,所以你这个有2种方式接线,可以接单相,也可以接3相

网友M:
现在大部分数控机床所配伺服都是同上的接线。

网友N:
这是小功率变频器三相两百二和单相两百二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