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用脉冲加方向输出信号控制电机正反转,用的dplsv指令
ld x0 dplsv k500 y0 y1 模拟的时候监控y1口是有输出的,可是把程序下载到plc后在实验y1口的指示灯不会点亮监控看也没有输出想问下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继电器没有设置到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你ld的 x0 dplsv k500 y0 y1应该是ld x0 dplsv k500 k500 y0 y1需要脉冲 和频率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用的,没问题。不需要目标装置。
API 157    PLSV    附旋转方向脉冲输出
--------------------------------------------------------------------------------

S
:
脉冲输出频率

D1
:
脉冲输出装置(请使用输出模块为晶体管输出)

D2
:
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装置

操作数:  装置范围

S
:
K, H, KnX, KnY, KnM, KnS

D1
:
Y

D2
:
Y, M, S

指令说明:

当 PLSV 指令执行时,依设置的脉冲输出频率速度 S ,由脉冲输出装置 D1 及回转方向信号输出装置 D2 ,进行脉冲信号及方向控制信号的输出。
RST    接点或寄存器清除

--------------------------------------------------------------------------------

你肯定有 RST Y1

RST
S

S : 接点或寄存器清除装置

操作数:  装置范围

S     :

指令说明:

当RST指令被驱动,其指定的元件的动作如下,若RST指令没有被执行,其指定元件的状态保持不变。

网友B:
一楼说的该是:
API 57    PLSY    脉冲输出
--------------------------------------------------------------------------------

S1
:
脉冲输出频率

S2
:
脉冲输出数目

D
:
脉冲输出装置(请使用输出模块为晶体管输出)

操作数:  装置范围

S1
:
K, H, KnX, KnY, KnM, KnS

S2
:
K, H, KnX, KnY, KnM, KnS

D
:
Y

指令说明:

1.

PLSY 指令执行时,指定 S1 脉冲输出频率由 D 脉冲输出装置输出 S2 脉冲输出数目。

2.

当 PLSY 指令执行后,Y 开始作脉冲输出,此时,若改变 S2,对目前的输出是没有影响的。若要改变脉冲输出数目,须先将 PLSY 指令停止,然后再改变脉冲输出数目。

3.

S1 可在 PLSY 指令执行时更改。更改发生作用的时间,是在程序执行到被执行的 PLSY 指令时更改。

只能有一个Y,除非是:
API 158    DRVI    相对定位
--------------------------------------------------------------------------------

S1
:
脉冲输出数目

S2
:
脉冲输出频率

D1
:
脉冲输出装置(请使用输出模块为晶体管输出)

D2
:
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装置

操作数:  装置范围

S1
:
K, H, KnX, KnY, KnM, KnS

S2
:
K, H, KnX, KnY, KnM, KnS

D1
:
Y

D2
:
Y, M, S

指令说明:

当 DRVI 指令执行时,依 S1 指定脉冲输出数目(相对坐标位置指定,其中正负号代表正反方向)及

S2 所指定的脉冲输出频率,由脉冲输出装置 D1 及回转方向信号输出装置 D2 ,进行脉冲信号及方向控制信号的输出。
API 159    DRVA    绝对定位
--------------------------------------------------------------------------------

S1
:
目标位置

S2
:
脉冲输出频率

D1
:
脉冲输出装置(请使用输出模块为晶体管输出)

D2
:
旋转方向信号的输出装置

操作数:  装置范围

S1
:
K, H, KnX, KnY, KnM, KnS

S2
:
K, H, KnX, KnY, KnM, KnS

D1
:
Y

D2
:
Y, M, S

指令说明:

当 DRVA 指令执行时,依 S1 指定脉冲输出数目(绝对坐标位置指定,其中正负号代表正反方向)及 S2 所指定的脉冲输出频率,由脉冲输出装置 D1 及回转方向信号输出装置 D2 ,进行脉冲信号及方向控制信号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