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 定位模块当前进给值和机器进给值的区别

楼主(2012-11-21):
求高手指点!QD75 定位模块当前进给值和机器进给值的区别。详细的!谢谢!

网友A(2013-01-05):
1.当前进给值可以修改,机器的不能
2.刷新时间不一样,具体请参考手册
3.机器进给值是以最近一次原点复归(非快速回原点)确认的home位置为参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