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触摸屏程序在不同电脑显示的内容为什么不同

楼主(2012-11-21):
描述:图一
描述:图二
图一为台式机显示的界面;图二为笔记本显示的界面;这是同样的触摸屏程序,而且软件的版本号也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设置不一样。

楼主:
请问是哪里设置不一样呢

网友B:
是图库不一样 你把图库导入应该就差不多咯

网友C:
设置的问题,在“选项”——>“功能选项”里面的“元件显示”前面去掉 勾 选。

楼主:
描述:图一
选项中没有功能选项啊,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