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各位大侠,小弟刚学西门子。有个程序看不懂, 在西门子中V代表变量寄存器,可是程序中邪的是常开触点。

程序中LD  V200.6 是不是代表寄存器V200.6常开触点压。   寄存器有常开触点吗?

网友A:
V200.6就是代表一个位而已,所谓的常开或者常闭只是给这个位赋值了而已,所以不用想的太多。

常开:V200.6=FALSE
常闭:V200.6=TRUE

Regards

网友B:
同学同学了

网友C:
V200.6就是VB200的第6位,
西门子的V寄存器,可以读写位,读写字节,读写字和双字、实数、浮点数等,
VB200,就是字节,VW200是字,VD200是双字、实数、浮点数等,

V200.0~V200.7=VB200
VB200+VB201=VW200
VW200+VW201=VD200

楼主: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关闭呀?  是要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