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一个双整数赋了两个中文字,很奇怪

楼主(2012-11-21):
请高手解释下这个图上给双整数赋了两个中文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使用了符号地址吧

网友B:
没有什么奇怪的,它就是为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作为实时显示而服务的。

楼主:
那么触摸屏上该变量要选择什么类型的数据呢?我选择的是双整数和字符串均出错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C:
使用了全局变量,开机那些是符号地址.

网友D:
符号地址!
其实,我是好人。。。。。

网友E:
应该是文本显示用

网友F:
符号地址。

网友G:
这是把中文当成【ASCII码】存储在V区。他在储存器中存储的是汉字对应 的ascii码,在触摸屏上用字符串显示。

网友H:
还是版主厉害,说的很透彻。正解。

楼主:
根据楼上的提示,我自己组态了触摸屏程序,组态时遇到了以下问题:
1)触摸屏上 的数据类型如果选择为字符串,那么它对应的数据只能是字节型(VB类型);
2)在PLC中用MOVE_DW传送了'开机'到VD3844中,监控状态下已经将'开机'传送到VD3844中,但是和触摸屏链接时则不显示‘开机’(传递中文字只能使用MOVE_DW)
是不是我哪里组态的不对啊,请不吝赐教!
触摸屏是SMART LINE IE PLC是S7-226
给一个双整数赋了两个中文字,很奇怪
http://ymmfa.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是把中文当成【ASCII码】存储在V区。他在储存器中存储的是汉字对应 的ascii码,在触摸屏上用字符串显示。

难道说不是符号地址吗?不懂,请斑竹大人详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上的提示,我自己组态了触摸屏程序,组态时遇到了以下问题:
1)触摸屏上 的数据类型如果选择为字符串,那么它对应的数据只能是字节型(VB类型);
2)在PLC中用MOVE_DW传送了'开机'到VD3844中,监控状态下已经将'开机'传送到VD3844中,但是和触摸屏链接时则不显示‘开机’(传递中文字只能使用MOVE_DW)
是不是我哪里组态的不对啊,请不吝赐教!
触摸屏是SMART LINE IE PLC是S7-226

1.只需设置对应字节,但显示会根据字符长度自动顺延到后面的字节;
2.IO域字符长度应该设置至少为4,一个字符就占用两个字节,两个汉字就要用4个字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难道说不是符号地址吗?不懂,请斑竹大人详解

这是传说中的符号寻址:

这是 字符数据设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