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2-11-21):
在触摸屏仿真软件里面 电脑可以当屏用吗
是三菱的屏

网友A:
可以,但是需安装Soft Gt软件,这是需要花钱买加密狗的。
Regards

网友B:
基本上可以,只是用鼠标点击,不能用手触摸,

网友C:
当然可以,离线模式
不断向前

网友D:
通过鼠标代替触摸点击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回答过了么,安装三菱的SoftGT软件,然后买个加密狗,当然价格不菲。

网友E:
概念问题所谓仿真就是电脑当屏,或者PLC用。

楼主:
怎么用的啊

网友B:
把三菱GOT与GOT仿真软件,三菱PLC编辑仿真软件安装同一文件夹,做好HMI画面与PLC程序保存,打开GOT仿真与PLC仿真就行。

楼主:
9楼你好
你这种方法是屏与PLC都是仿真的
我要的是屏仿真 PLC真正运行的

楼主:
11楼你好    该怎么搞啊

网友F:
屏和PLC通迅成功,用USB仿真屏和监控PLC都可以
屏有穿透通迅能力

网友G:
可以  一般是需要加密狗或者时间限制,不然卖触摸屏的还混个P,直接用电脑控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