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大家看看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楼主(2012-11-21):
料(碎木片)位有时过高堵进料口。矩形铁桶内通有蒸气,铁桶宽1.5米左右。

网友A:
光电开关(对射式)可以y
对射肯定不行,桶内有蒸气,还有碎的料。

网友B:
出料不畅引起的吗?可以改变一下出料口角度的,蒸汽会有压力的,在铁通中位朝下进汽会改善。压力传感器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可以用施克的电容接近开关检测容器内料位!

网友D:
位置传感器

网友E:
下面搞个压力传感器不就可以了,料多了就压的重了,

网友F:
接近开关,感

网友G:
你这是热磨机蒸煮罐吗!?不是有料位探测机吗!?
蒸煮缸有压力,这个没压力

网友E:
测量重量之类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光纤传感器,加时间延时控制。

网友I:
对射的光电

网友J:
压力传感器

网友K:
对射型光电
SICK,OMRON,AUTONICS

网友L:
楼主提出的这个请大家帮助解决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很棒!
“工控人”,除了能够以熟练设计控制系统、编制程序等专业的理论功底,为生产实践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支撑,实现所要达到的“自动控制”的目的以外,还应该具有相对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技能能力。

看一下本版块的发帖目录,到目前为止,浏览此贴的朋友已有189位,回复的帖子:0。
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此问题在一部分浏览过此贴的朋友眼中“不屑一顾”或“事不关己”。
2、我相信,浏览过此贴的朋友当中,不乏从事自动控制工作的“行家里手”。但是,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由于所从事的工作范围仅限于“设计控制系统、编制程序”等“文案”类的事务,苦于缺少实践经验,而被其中几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重要细节所限,暂时还拿不出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3、其他一部分浏览过此贴的朋友是来学习和寻求答案的。
4、另外一些浏览过此贴的朋友,可能还处于“云里雾里”的状态。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复的。
各位朋友,楼主提出了问题,作为“自控人家园”的一成员,大家应该一起来就此问题阐释一下各自的见解。
我先行一步“抛砖引玉”:
一、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
1、碎木片由进料口进入矩形铁桶时,其“进入”的方式是什么?是传送带“传送式”还是吹风机“风力吹送式”(入口处)?亦或是抽风机“负压吸入式”(出口处)?依据楼主提供的结构示意图,我个人觉得,可能是“风力吹送式”或“负压吸入式”,在入口处采用“风力吹送式”送料的可能性稍大一些。楼主:是不是“蒸汽吹送引流式”的送料方式?
2、“料(碎木片)位有时过高堵进料口”的问题,说明在该设备的运行过程中,“进料速度”大于“出料速度”。也就是说,“矩形铁桶”是该设备中上下两级加工工位或总体生产环节的“链接”点。依据楼主提供的结构示意图,请问楼主:这个矩形铁桶的最顶端与“进料口”最顶端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3、“矩形铁桶内通有蒸气”。蒸汽喷口在什么位置?输入蒸汽的压力、出口温度等参数有哪些?
4、这个矩形铁桶所处位置的周边环境条件有哪些?进料口的长度是多少?该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震动状态如何?
这些具体情况,需要楼主给予明确的回答。这对于选择哪一种控制方式,并以此来实现比较理想的自动控制来说,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假设条件如下:
1、碎木片由进料口进入矩形铁桶时的进入方式是蒸汽吹送。利用蒸汽吹出时产生的气流牵引力,带动聚集在进料口处的碎木片以“悬浮状态”随气流进入矩形铁桶内。
2、矩形铁桶的最顶端与进料口最顶端之间的距离是100mm。
3、在进料口的上壁板和两侧壁板各安装1个蒸汽喷口,蒸汽喷口向矩形铁桶内倾斜并吹送蒸汽,产生旋转引流气团,牵引碎木片进入矩形铁桶。蒸汽喷口尺寸150×10(mm)。蒸汽喷口安装在进料口外端的碎木片入口处(进料口与矩形铁桶结合处为进料口的内端)。
4、蒸汽压力0.8MPa、温度200度。
5、进料口长度约500mm,截面尺寸:500×500(mm)。
6、碎木片在引流气团的牵引下,在矩形铁桶内以加速度落体状态跌落至出料口处。
7、除去与矩形铁桶连接的进料口和出料口以外,该矩形铁桶为封闭式结构。其目的是利用吹入矩形铁桶内的蒸汽的剩余能量,将堆积在出料口处的碎木片“吹”送到下一个工位。

好了,我已经把砖头、瓦块儿、沙子、水泥、吊线、水平尺还有水什么的,准备的差不多了~~~~
下面请各位瓦匠师傅开始盖楼吧~~~~
感谢!没有压力,是用提升机送的料,料是打碎的木头,木棍,有碎的,有木片(3mm厚长3cm宽4cm)铁桶下面是水洗机。

网友M:
你的碎木片是靠什么传送到出料口啊
还有你要装传感器的用意是什么啊堵料的原因是什么啊
提升机。检测料位高低,铁桶满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N:
射频电容式物位开关

网友O:
您是用光电开关吗?最好是对射的YT502,603B1.什么材料都识别,不管是带色的还是白的都识别

网友P:
电子尺OR光电开关??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Q:
音叉式料位传感器

网友R:
检测桶内货物高度还是筒内压力?
检测料位高度

网友S:
装一对射光电开关就可!

网友N:
用射频电容式物位开关

网友T:
这个桶,内有蒸气,看来装在里面不行了,这样,考虑下超声波的吧。

网友U:
里面有蒸汽,超声波的肯定不行,探头好结露。用导波雷达,但价格太贵了。不知你的木头颗粒多大,如果小可以考虑用一个挡板。加个行程开关。

网友V:
光电传感器

网友W:
电磁式液位式传感器

网友X:
学习来的,怎么克服蒸汽?

网友Y:
可以用力矩电机做的那种料位器,当料多了之后到了力矩电机所带动的转动的叶片后,电机就会堵转,它所带动的微动开关动作,起到料位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可以用力矩电机做的那种料位器,当料多了之后到了力矩电机所带动的转动的叶片后,电机就会堵转,它所带动的微动开关动作,起到料位器的作用.

考虑过用这种,怕电机的寿命会不太长                    ,

网友Z:
用料位检测器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A:
LZ设个进料出料的工艺,有什么作用,可以说说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T:
这个桶,内有蒸气,看来装在里面不行了,这样,考虑下超声波的吧。

将超声波探头(类似于“倒车雷达”的探头)安装在铁桶上端的内侧。这也是我在前面的帖子中问到楼主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矩形铁桶的最顶端与"进料口"最顶端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另外,考虑到铁桶内蒸汽高温的问题,在探头外加装“循环水冷却套”,应该可以做到的。
我个人觉得,安装超声波探头解决楼主的问题比较容易做到,施工相对简单、调试容易、投资也比较少。
0.5米左右

网友Y: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这种,怕电机的寿命会不太长                    ,

这种料位器只是把叶片伸到桶内,电机是安装在桶外的,是现成的产品.电机的使用寿命很长,也是因为环境恶劣,或粉尘或温度或水汽等因素才考虑用这种料位器

网友AB:
电容接近开关,可以感应非导电体
虚心求教…

网友AC:
我想用那种物料用的料位传感器,就是物料到达传感器的一个部位时,传感器有一个模拟量输出,你只要根据模拟信号的大小就可以控制进出口的排动作。

网友AD:
对射的光纤

网友AE:
基恩士的光纤传感器,和基恩士信号放大器,放大器光源强度可调,我用过,主要是用的不错

网友AF:
用物位开关检测料位高度就行了。

网友AG:
引用楼主1120795098于2012-11-21 19:21发表的 大家看看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
料(碎木片)位有时过高堵进料口。矩形铁桶内通有蒸气,铁桶宽1.5米左右。

我也建议楼主用称重传感器。
桶内有蒸汽,所以需要在桶底内做一个机构托住碎木片,称重传感器装在外面,这种结构的缺点就是防止托盘四周要做好密封,防止碎木片进入卡住托盘,另外托盘出去桶的位置要做好蒸汽密封!

网友AH:
压力开关也可以,还是光电可靠

网友AI:
用阻转型料位机,一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