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三洋电机是几相电机。

楼主(2012-11-21):
帮忙分析一下电机,电机有八根线的,型号如下
SANYO
LOT NO.06606
TYPE 103-775-0644
2.25V
1.5A
1.8DEG/STEP
我现在想用一个两相驱动器来控制电机,是否能驱动这步进电机?如果不能问题在哪里?谢谢了。如果有这电机型号的说明书那就更好了。

网友A:
步距角是1.8,而且又是8根线,据此就可推断为2相电机!至于中接还是并接这就要看你须要!
感谢!问题解决了,是两相的,谢谢

网友B:
电机有八根线的,1.8DEG/STEP来分析电机可能是:
8根引出线的二/四相电机,可以根据使用要求并接成4根线的二相电机
根据θ=360/M ,M 必然是相数 N 的整数倍。
步进电机外部的接线和相数没有必然的联系
个人见解!
感谢!

网友C:
二楼附件密码是多少,谢谢

网友D:
倆相步进电机,用万用表量出同一相,参照8线步进电机接线方式,选择你要的方式。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