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我想请教一下,高速计数器用一个点可以吗?因为那个设备上装不了编码器,最多装一个接近开关.我需要测出转速,但普通点转速快了就反应不过来了!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与之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
如果电机转速非常高,建议改装检测块结构,以确保检测准确可靠。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可以只用几个点的,你如果用接近开关之类的作为输入信号,需要选用高速反应的。

网友C:
学习了,用接近开关能代替编码器吗????请版主明显一下…………

网友D:
选用高速光电开关就可以,配合PLC的高速输入点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学习了,光电开关有这功能。准不准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F:
什么设备,明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