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大怎么办啊?

楼主(2012-11-21):
一台FX2N的PLC控制两台A700 90KW的变频器,用的是水压传感器,电流型自动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干扰大,在电脑监控PLC程序,模拟量转化的数字量,一开变频器数字量波动很大,要少100左右
传感器的线是屏蔽线,两端接地,外加镀锌线管,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干扰,要不然这套系统就没法自动控制了

网友A:
接地是第一步,plc电源前加隔离变压器。
不断向前

网友B:
这主要是电源的耦合干扰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小 与plc电源分开 至少尽可能隔离 对于辐射干扰 只要尽量拉开距离就行

网友C:
变频器说明书有教你安装滤波器的

楼主:
谢谢,今天已经解决了,就是换了个4AD模块就好了

网友D:
4ad模块是山寨的?

网友E:
山寨无处不在

网友F: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我的方法:1.确保接地
2.变频器加电抗器
3.plc到变频器的线采用屏蔽线

网友H:
控制线与强电线路分开

网友I:
变频器与PLC其他电器分开接线
滤波器
距离间隔大点
分开接地
百度一下有这样的文章

网友J:
4AD 上的 FG 接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