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有一个三菱Fx1n40MT的PLC要分别从4个FX3u128mt的PLC各采集和发送2个信号,请问可以将这4个PLC的输出COM和fx1n的输入COM端接在一起,4个PLC的输入COM和fx1n的输出COM接一起吗?FX3u的各个输出COM上还有外部开关电源的N24,都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需要使用中间继电器转信号吗?一直都没搞明白

网友A:
这样连接不合理。
建议采用中间继电器(中继)转换。

网友B:
还是用继电器转接下好

网友C:
输入的com是24V吗?

网友D:
应该可以,但不建议、。

网友E:
三菱FX1N的PLC输出部分有独立的输出部分COM0 COM1 COM2 COM3的公共端你可以接成FX3U 等4台PLC
的输入端 而1ND 输出Y就接在FX3UPLC上面不用他们说的用什么中间继电器来转换,应为PLC本来就是光电隔离的,考虑用中间继电器来转换 什么安全问题,那只能说明它们用PLC 用的太少,

网友F:
按一楼说的比较好!

网友G:
输入部分COM可以连接;输出部分采用外部24VDC连接;但输入与输出不能混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