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编码器测长,触摸屏能记录下相关的数据不?》

楼主(2012-11-22):
如标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只要你的控制器中的地址能读到。
Regards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可以,配合plc来做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楼主:
我的想法是测量一次,就把这次测量的数据像历史记录一样保存下来,大约工作起来测个一千来次,就相当于保存一千个测量数据
这能实现不?用什么人机好呢

楼主:
我的想法是把每次测量的结果像历史记录一样保存在人机那(约一千来次的测量),可以查阅,,这可以实现吗?用什么人机好呢?我用三菱FXPLC

网友C:
PLC控制保存记录数据,人机侧做程序将PLC的保存数据传送到人机内部存储器保存,另外做查询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