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伺服400W的 驱动器ASDA-B2的 螺杆震动

楼主(2012-11-22):
台达的伺服400W的驱动放大器是ASDA-B2的,现在带动一卷胶带 ,马达螺杆老是震动频率还很高总共有5台设备,有2台是好的,好像是什么参数没设好,但不知道怎么改,有没有人碰到过。谢谢!

网友A:
调调增益试试。

网友A:
调调增益试试

网友B:
修改P2-00 到P2-03的位置控制参数
蓝景自动化

网友C:
一般的伺服调整下刚性参数就可以解决问题。
台达伺服没用过,所以不知刚性是哪一项参数。
可以找找手册看,试试

网友D:
看来用台达的兄弟还是很多的!
有用过的请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