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西门子PLC在触摸屏上设置时间的程序 即设定时间驱动负载的程序

楼主(2012-11-22):
求一段西门子PLC在触摸屏上设置时间的程序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存储器应该选用哪个 谢谢 即设定时间驱动负载的程序

网友A:
200的和300不同,200的用READ_RTC和SET_RTC指令。

网友B:
西门子的时间格式可以通过编程转换或者直接调用库里的FC33/FC40。注意时间单位是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