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

楼主(2012-11-22):
我VD6里面的数据小于32767,但由于格式只好用双字,我想将下面红色的VD6改成VW6还是VW8,可以吗,在这里想问下比如将一个数字1存入VD6中,那么1是放在VW6还是VW8里面呢,大侠们说说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用了双字,没有VW6,VW8,只有VD6,再说了,你输出是实数,也不能用VW吧。

网友B:
是放在VW6里的 。先放低位,再放高位的。

网友C:
你监控一下就可以了,应该在VW8,你试一下。

网友D:
若是双整数,确实会存在VW8中;
但是实数,要用转换指令将实数转为双整数(round或trunc),再将双整数转为整数(DT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双整数,确实会存在VW8中;
但是实数,要用转换指令将实数转为双整数(round或trunc),再将双整数转为整数(DTI)。
你说的DTI我没找到,谢你了,你看我下面这样写对吗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