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在做的一个项目要进行温度PID调节;控制是通过调节水管的的调节阀来控制水量的,温度是通过变送器给4-20MA信号给AI的。用的300的系统。在进行PID调节的时,用的是FB41;我要控制的温度的范围为150-200度。我在FB41中设定为170度,当温度变送器输入到PLc的信号小于175时,FB41的输出在不断变大,当温度变送器输入到PLc的信号大于175时,FB41的输出在不断变大。这样不能实现温度调节;我想要在温度小于等于175度时,FB41的输出为0左右,当温度再增大时,FB41的输出不断增大来降温。但我用的F41时,好像刚好相反,在小于等于175时,Fb41在不断的增大。当温度大于175度时,Fb41才在减小。

网友A:
当Gain(P)引脚为负,才是负反馈,否则为正反馈,一般温度控制优先选用FB58,带有自整定。

Regards
  • 下载积分:+3(415zjl) 好贴!

网友B:
    你把输入输出换一下试试,或者是在比例值上加一个负号

网友C:
    建议你看看PID的有关资料,比例、积分常数会影响很大的,像你说的该控制有之后现象或者还没有反应过来,你可以试着调节积分常数,并且适当的减小比例常数。

网友D:
    大侠果然是大侠啊
    二楼的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