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我的本本是WIN7-64位的,现在要安装SETP7-V5.5-SP2       当安装到第二步就提示“必须安装V5.5或更高版本”无法继续了。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升级包与原版有区别的。

方法1:下载原版,然后升级安装。
方法2:去网上找直接安装补丁,实际么也就是骗过系统而已,然后再安装升级包。

Regards

网友B:
我也求QQ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楼主:
先谢谢了   我先试试。

楼主:
我找到原版了 可是也要求32位,网上查了一下说  这个版本就只能安装V5.5  SP1   而且还是英文版的。  软件还没弄完,正在进行时。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方法?难道就只能换系统了吗?

网友C:
只要修该CD-1,CD-2的Setups文件中
[TERMS]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ProdType%%REGSZ%%<>%%PC-EDITION%%TermMessage2%%0
修改为

[TERMS]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ProdType%%REGSZ%%<>%%PC-EDITION%%TermMessage2%%0

楼主:
修改前和修改后好像是一样哦

楼主:
多了一个“;”

楼主:
多了一个“;”  我试试看!
我问了西门子工程师 说这个版本不能安装,最好是XP  SP3
我只能割肉了   呵呵!

楼主:
还是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D:
我也是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是装了个英文版的使用各种不方便。win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