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2-11-22):
各位前辈,我现在是用维纶编程软件把屏的程序上传可以,但是下载却提示错误,不知哪位前辈碰到过给指点下。(把上传到电脑的程序打开提示缺少字体:Fangsong: KaiTi SimSun:但是我从网上却搜索不到这三个字体,如果有的话麻烦帮忙传一份)

网友A:
改一下字体吧,然后重新下载一次

网友B:
这种屏是比较麻烦,我工厂自己也搞过字体也不有用,后请厂家来把字体复制下来才行。
yanzhi2008

网友C:
找棵短点的线下载,有干扰,下载时会提示下载字体失败。

网友D:
通常是下载线问题,我遇到过下载了一半就出现错误,重试也不行,下载进度比前次多一点点,连触摸屏也是黑屏的。我开始怀疑下载线不行,但同一根线拿到其他设备用得很正常。只好查资料、检查软硬件等,花费了大半天时间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来,后来在同事那里发现了一根手机的下载线,只有300mm长的,一试就成功,上传下载都正常。

网友E:
还没有用过维纶的呢,感谢楼上的各位分享经验,等我以后用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网友F:
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吧,你电脑上打不开对不! 要反编译,才能下载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应该是USB转COM口的问题换台式机试下

网友H:
应该是下载线的问题可能性大,我也遇到过

网友I:
下载线问题,换个屏蔽好的

网友J:
支持下!近期也在学维纶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