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条件,流经同一管路的不同气体流量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2-11-22):
如题
相同的压力下和相同的管径开口下,流经同一管路的不同气体流量是一样的吗?
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和管材料有关系

网友C:
不一样 要看流速 不同气体经同一管路 相同压力下 流速不同

网友D:
不一樣,看氣體比重.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看你要的是质量流量还是体积流量了。
质量流量肯定不同,因为每种气体体积不同。另外即使是同种气体还要看温度,温度差异大,质量流量也不同。
体积流量可以认为是相同的,差异很小。

网友F:
不一样,因为密度不一样

网友G:
假如这管道是软管,直着和弯曲起来又不一样了

楼主:
学习了,多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