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求救

楼主(2012-11-22):
请问一下有没有FX3U-458ADP与FX3UPLC和数据线买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不是直接连在PLC上的吗?你要分开它们吗

网友B:
FX3U PLC这个淘宝大把卖的,你自己去搜下就知道了。
FX3U-458ADP这个就不知道了,等楼下朋友解答!

yanzhi2008

网友C:
应该中间加转换板吧。

楼主:
两个中间有一条扁扁的数据线啊线丢了找不到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485转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