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断路器B、C、D型应用场合

楼主(2012-11-22):
这是指微型断路器按照脱扣类型分B、C、D三种,B型3-5倍额定电流脱扣,C型5-10倍,D型10-14倍。家用一般选B型,工业用可选C型,控制电动机用一定要选D型

网友A:
嗯,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B:
以前没注意过,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怕不正确哟

网友D:
那是据对不正确的,3-5倍?5-10倍?10-14倍?

网友E:
D型10-14倍 3A的要到30A以上才脱扣?

网友F:
我一般都用C型,便宜,呵呵小气了

网友G:
B型一般都是单相配电型 C型一般用在三相配电 D型为电动机保护型(因为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较大)! 价格当然B<C<D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我的看法是:B、C型号是电流控制型,也就是说线路控制型,如在工业照明线路中用C型,如果在工业电动机控制线路中用D型。不过在线路短路时它的电流都远远超过工作电流。

网友I:
IEC60898-1权威!

网友J:
家用一般C型。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了!
QQ:569456723

网友L:
请教:微型断路器能用来做电动机过载、短路保护,控制电路只用它而不用执继电器和熔断器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教:微型断路器能用来做电动机过载、短路保护,控制电路只用它而不用执继电器和熔断器么
是

网友N:
很有帮助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
中频电源用C型一开就跳,换D型就不跳了

网友O:
C是配电保护,D是动力保护。

网友P(2013-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