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看图,编一下

网友A:
内部辅助继电器

楼主:
这我知道的,就是接在实物上205.04接在下桩那的???

楼主:
205.04接在实物上PLC下桩那个桩头的呢??

网友A:
看不懂你要问什么

网友B:
内部辅助继电器,不是最后输出。

网友C:
引用第3楼32825519于2012-11-22 17:24发表的 Re:求大师注解梯形图在实物PLC上的点,是接在上端01或是02。。。205又是 .. :
204接在实物上PLC下桩那个桩头的呢??

版主是问你‘下桩’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第2楼32825519于2012-11-22 17:23发表的 Re:求大师注解梯形图在实物PLC上的点,是接在上端01或是02。。。205又是 .. :
这我知道的,就是接在实物上205.04接在下桩那的???

205.04是内部继电器,怎么可能外接。

QQ980347789

网友E:
205.04是内部继电器,没有物理地址的,只在内部起作用

网友F:
哪个都不接,因为plc的200.00点是输出,一般扩展不到那么多位,所以就当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G:
CIO区I/O多余分配地址号一般可作内部继电器用,但是通常W优先用

网友H:
你说的那个是PLC的内部继电器,只能用在PLC程序内部,或者做为触摸屏信号使用。它只能存在于各种软件中,不能链接到外部的实物········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看下面这个小程序,其中的w200.00就是内部继电器。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求大师注解梯形图在实物PLC上的点,是接在上端01或是02。。。205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