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程序中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11-22):
看到的PLC程序中,发现梯形图中用到的触点和现场接线的触点是相反的,比如:在现场的接线中,接的是传感器的常开触点,而在梯形图中用到的是常闭;接的是传感器的常闭触点时,梯形图的触点用到的是常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在程序中用到的触点和现场接线的触点一致不可以吗

网友A:
视情况而定。比如急停按钮,外部用常闭比常开合适

网友B:
其实你不用管什么对不对应问题
你这样理解,,,只要外部变化,即不管他是常开常闭什么的,只要他动作,那么PLC里的对应软元件就动作,如即常开变常闭,或者常闭变常开了。
zsh340

网友C:
外部触点方式与PLC内的触点楼主不能这样来做比较,个人习惯而也

网友D:
内部常开、常闭和实际接线有时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时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E:
内部常开、常闭和实际接线有时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时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F:
什么???讲的什么啊 常开是感应器没动作的情况下 感应器的N24 跟 X...为断开状态。一般感应器有两条线 蓝色为N24 棕色为X... 懂??如果感应器接通了 那么常开就接通了 PLC的X....就接通了 。。。。懂

网友G:
6楼讲得非常正确,感应器有常开或常闭;当感应器感应到后就会动作,原来常开的就会闭合,常闭的会断开。PLC的X就会和COM接通,或断开。所以外部触点方式与PLC内的触点方式一定要一致。外部用那种触点方式要由好的程序决定,或着说编程时就要考虑好外部触点方式。

网友H:
动作对了 常开常闭午所谓了
要的就是动作 习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动作对了 常开常闭午所谓了
要的就是动作 习惯问题
传感器的触点和梯形图中用到的触点不一致,怎么能说动作就对了呢?如果你梯形图的触点用到的是常开触点,而接的传感器是常闭触点时,PLC就会认为该点以接通,而误动作。这可不是什么习惯问题,而是动作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试一试,实践出真知吗,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
其实8L的还是有道理的。那就看根据你的需要了。你做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I:
我认为能用常开的都应该用常开,常闭容易误动作,特别是使用机械触点的时候,接触不良会造成很多问题。

网友J:
PLC内部使用了常开或常闭,外部元器件使用什么方式,要看你的元器件是否常态属于动作状态还是静止状态。
不管怎么说,PLC若是在静止状态下,外部的元器件的开闭必须与PLC内部的是一致的。

网友K:
PLC使用常开或常闭应由外部器件触点的功能和安全需要决定的,如使设备运行启动的外部触点用常开,设备运行停止用的外部触点常闭

网友L:
根据编程要求,选择用“常开”还是“常闭”接点。

网友M: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说两句?

网友N:
安全保护类原则上都是使用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