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三菱伺服驱动外接刹车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一系统中用到三菱MR-J3-200B与MR-J3-500B驱动器
现分别外配一个300W10Ω和500W 10Ω以实现刹车作用,我是按三菱手册上给的方式配的!不知可否!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个人认为在保证电阻与原配相等的情况下放大功率

网友B:
按说明书配就行了,配大了浪费,配小了发热严重

楼主:
这个系统频繁起停,周期较在半秒与一秒之间,考虑到效率因素,故把刹车系数更接近理论值,以前配这类一直按有足够富足的标准来配,这次配的相对较贴,不足会不会对驱动器造成不利影响,望坛里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