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寄存器

楼主(2012-11-22):
小弟看到一个程序,西门子中V202.7是代表一个寄存器。 按道理是没有常开常闭的。
可是程序是这样写的。 LD V202.7
AND V202.6
OUT Q1.1
请问在三菱寄存器没有常开常闭触点。
我的理解是只有位元件才有常开常闭。 比如: X.M.T. S 。
为什么在西门子中V带表寄存器怎么有常开触点呢?如果有怎样驱动呢?

网友A: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位存储器,不用去纠结它的常开常闭,你的疑问是不是怎么样将这个常开触点变成ON啊!!这个一般的组态软件都可以的,说白了,有时候就把它当作一个开关按钮来使用(组态软件或触摸屏)
正儿八经的~

楼主:
那是不是说白了就是可以理解成铺助继电器??

网友B:
西门子的V区可以按位寻址,和M区一样使用

网友C:
这个是字里的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