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程序满足转换条件了有时却不能转换

楼主(2012-11-22):
现有一台设备,自动是三菱步进程序,自动条件下,在原位按启动,电机快进,到工进位收到信号,快进电机停,工进电机启动。工进电机未加变频器前一直正常,但这两天却偶尔发生到工进位时,快进电机不停,而撞刀。等我去修时,空机检测又正常。接近开关,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都看了也正常。请问各位大师,我还应该查哪里?

网友A:
查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工进信号出的问题,关健是那个信号有没有受到变频器的污染而出现该动的时候不动.

网友C:
嘿,先查信号再查干扰,还有你的新程序是否能用

楼主:
昨晚设备运行我又跟踪了二个小时,没有发现运行异常。但我却无法解释另一位操作工反馈的故障原因。我想请教各位大师,变频器的干扰,有运行了二百多次都没有,但会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又出现吗?

网友D:
我用光栅尺的脉冲时也边到高频加热的干扰,把输入点的滹小时间设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E:
肯定是变频器干扰,类似现象碰到过几次了,换其他牌子变频器或者采取针对的措施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