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2-11-22):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没有驱动时,输出端交流负载灯泡就亮,只是比正常时暗,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是不是负载不好接灯泡。

网友A:
是你的固态继电器有问题。
换个固态继电器。
zsh340

网友B:
SSR的问题或是你选择的SSR不配,SSR也分交直流两种型号。

楼主:
楼上的,SSR驱动的是交流负载。

网友C:
外部供电质量不好的情况下,SSR有可能出现漏电的情况,即使驱动侧没导通,输出侧就已经导通了,建议换SSR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可能是你的固态继电器功率比较大,一般大功率需要的驱动电流也比较大,因此带灯泡这些小负载的时候可能会亮。

楼主:
我输入端还没接线,输出端的交流负载就已经微亮了。

网友E:
建议把图贴出来,也许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可能有电容放电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SSR驱动的是交流负载。
也有直流的,

网友G:
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SSR看一下欣灵电气的SSR
不要接受不了新事物

网友H:
固态继电器选得过大了,带一灯泡用小功率的就行了!

网友I:
建议换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