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三菱Q系列PLC中的数据链接指令,QCPU指令,我在手册上看不太懂,这是为什么?这两种指令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怎么运用这些指令,请大侠帮忙指教,谢谢!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嘛

网友A:
"数据链接指令"?到底是哪个指令?
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链接指令"?到底是哪个指令?
第一次听说
数据链接指令不是专指哪一个指令,而是一些指令

网友B:
数据连接指令!
QQ:569456723

网友C:
一般程序使用不到。
组网通讯时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程序使用不到。
组网通讯时才用的。

那就是不组网就不用这些指令,组网了就要使用到这些指令?